ORCAD原理图怎么导入AD?

楼主(2015-09-24):
我将orcad文件存成16.2DSN版本  再用AD导入,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有问题,比如我的电源和地都不见了,文字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求高手解答5 o) i4 g) p- `: W  J

网友:
一般不会!AD换个版本试试!我从AD9-AD15都试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