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流程会增加多少成本?

楼主(2015-09-24):
如题,板厂建议加防焊凸点或者套除,但是说处理之后与原稿差异太大,之前差不多的板子也没说差异大
我想问如果有盘中孔,如何选择是做塞孔还是vip,因为有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盘中孔  如果选择vip增加成本不划算,如果比较多不用vip会有焊接风险

网友A:
5~10%左右,也有可能不需要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左右,也有可能不需要增加成本

不增加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增加是什么个情况?

你和他关系好,然后。。。。。。

网友:
    就差那几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