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输出信号输出等长问题

楼主(2015-09-24):
问一下各路大神,ISP输出的YC(BT1120)信号线需要做等长处理么?

网友:
理论上面是要的,应为BT1120的是一组数据总线,一般处理以时钟为基准进行等长的。相应的ISP的设计建议里面应该会有提到的。

网友:
不需要严格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