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移动器件能不能连焊盘上已经连好的线一起移动

楼主(2015-09-24):
如题,不是选中symbol和cline那样整体移动,是移动symbol的时候线一端还是连到焊盘中心,另一端不动那样。布了线每次要移动器件都重新连,好麻烦

网友A:
move指令下在options勾选slide etch。

网友:
右侧options在器件和线段上打勾,一起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ve指令下在options勾选slide etch。

我试了一下,这样线不是45度的,能拖动的时候还保持45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e指令下在options勾选slide etch。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这样线不是45度的,能拖动的时候还保持45度吗?

可以先移动再对线使用slide来做微调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这样线不是45度的,能拖动的时候还保持45度吗?

slide就是四十五度的啊,你是不是选成了stret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ide就是四十五度的啊,你是不是选成了stretch。

但是options里面只有stretch和ripup啊
没看到有slide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options里面只有stretch和ripup啊
没看到有slide的?

那估计是版本不一样,16.6有slide et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版本不一样,16.6有slide etch。

我用的就是16.6 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e指令下在options勾选slide etch。

那如果在使用align component对齐器件时想让连好的线跟着器件一起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16.6 XL

这个就不清楚了,或许还跟16.6的具体发布版本有关?比如我用的16.6.S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