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框里铺小铜框的问题,急!

楼主(2015-09-24):
在大框里面铺小框,小框一直铺不上,另一个小框却可以铺上。但是把铺不上的小框挪动一个位置,就可以铺上了。。求大神告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但是把铺不上的小框挪动一个位置,就可以铺上了”
挪走再挪回来能铺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把铺不上的小框挪动一个位置,就可以铺上了”
挪走再挪回来能铺上么?

不能。。所以觉得特别奇怪,都怀疑是软件BUG了。。

网友A:
07遇到过这样的铺铜bug,铺出来的形状和画的框不相同,但是bug copper pour移走后再挪回来bug就自动消失了。
看样子你的不是这样,移走移回还不成的话,找找有没有阻挡物,keepout,top层文字,或者处在其他导体的避让距离内?

网友A:
可以把问题铜皮删除或移出板框,再flood all,若一切正常就找问题铜皮的毛病。若是有异常就在“环境”和规则设置方面下手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遇到过这样的铺铜bug,铺出来的形状和画的框不相同,但是bug copper pour移走后再挪回来bug就自动消失了 ...

好像找到问题了,铜框不能画到过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问题铜皮删除或移出板框,再flood all,若一切正常就找问题铜皮的毛病。若是有异常就在“环境”和规 ...

不对。。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能上截图么?

楼主:
我无语了。是我铜的属性设置错了。。设置了另一个长得很像的属性。。。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点评):
解决了就好。

网友:
    改一下覆铜的优先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