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射频电路的稳定性(自激)

楼主(2015-09-24):
怎么测量射频电路是否稳定,电路中有没有自激?谢谢!

网友A:
用频谱仪看啊,看看有没有其他强的波形。

网友:
另外,看电流是不是变的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频谱仪看啊,看看有没有其他强的波形。

如果频谱仪频谱带宽不够呢?是不是有一种通过连接一个移相器的方法,来测量自激呢?如果有的话,是怎么样的原理呢?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与问题
对于LC自激震荡来讲,自激频率为1/[2*pi*(L*C)^0.5];
对于一个存在频率为f的自激的射频电路来说,可否相当于电路中存在一个f=1/[2*pi*(L*C)^0.5]的LC谐振电路,就是这个电路引起了电路的自激;
如果可以的话在负载端连接一段二分之一波长的传输线,不断“剪”短传输线的长度,即改变了电路中LC的值,这样相当于改变了自激的频率,将自激的频率移到可以观察到的频谱上来。
当不确定电路中有没有自激时,可以通过“剪”传输线的方法来确定是否有自激,当传输线一直剪到0了在频谱仪上还是没有自激,那应该就是没有自激。
剪传输线可以通过一个移相器来实现,相移360度相当于改变传输线的电长度二分之波长。

网友(2016-08-21):
    在无输入的 时候直接用示波器量一下放大器输出

网友(2016-12-02):
         简单的可以借助失网测试一下,方法如下:
     比如你的射频电路工作频率为400M——450M。加电,让射频电路正常工作,失网S21校准完毕。失网输出较小功率的信号,且串接至少20dBc衰减器,保护好失网。然后用失网扫从100M——1500MHz增益曲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扫描带宽),没有自激的正常情况下,一般增益曲线是拱形的。如果某个频段突然冒出一个小尖峰,那么这在这个频段有很大概率出现自激。

网友(2018-12-19):
    还添加几种种场景:
    1、变更输入、输出负载的场景下进行测试;(这个最贴合实际场景。),再利用楼上说的几种方法。
    2、添加一种测试方法:用矢网、标网测试S21的相位曲线,观察是否有突变;

网友:
    自激一般还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杂散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