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半塞孔工艺,塞孔饱满度的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5-09-25):
关于塞孔不饱满导致外观缺陷,PCB板厂回复:其实产生原因是由于那些位置过孔有半塞, 而半塞很特殊,只塞 60%左右,就是孔内有凹陷, 在其上面丝印, 由于凹陷问题, 会出现丝印不上的现象. 请知悉
缺陷效果如附图1.
那么我就有以下两个疑问了:一、半塞孔是在印阻焊绿油之前,还是之后,是先塞后印,还是连塞带印。那种工艺会导致图片缺陷
                          二、关于半塞孔的饱满度有什么要求,只塞60%怎么看都不合格吧
                          三、大家关于单面阻焊开窗的过孔,是怎么处理的,允许绿油冒和不允许绿油冒,工艺要求上是不是不一样
                          四、为何另外一家厂家做出来的效果是塞饱满的,同样是单面阻焊开窗,用的不是半塞孔工艺?如附图2

网友:
    表示 第一次听到 半塞孔工艺,求指点

楼主:
    经过与熟悉工艺的大师沟通了解解答整理如下:
                1、塞孔工艺是在阻焊印刷之前,类似于锡膏印刷,要做一个钢网,板厂叫铝片塞孔
            2、由于是半塞,只是孔中间部分有油墨,孔口部分是空的,白油印上去必然出现这样的凹陷
                     半塞孔只是中间有油墨,空口往下部分是没有塞住的,0.2mm的过孔,板面往下20-30%的部分是空的,模型如下图1
            3、塞孔就是把整个过孔用油墨堵住,不能透光,不会藏锡珠,与版面平,阻焊开窗本来是和塞孔是矛盾的,于是出现了半塞孔工艺
            4、如果无测试要求,单面阻焊开窗建议直接阻焊塞孔工艺制作即可,从盖油面塞。

    半塞孔模型

    半塞孔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格,你看看第一张是塞孔填平的,第二个是没填平的

确实啊 ,从外观上看,确实塞得不饱满,问一下这个塞孔饱满度IPC标准有要求吗,或者哪里文件有规范,有个评判标准,我看了一下我们公司的板子也是有的塞的饱满,有的塞得如另外一张图一样有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啊 ,从外观上看,确实塞得不饱满,问一下这个塞孔饱满度IPC标准有要求吗,或者哪里文件有规范,有个 ...

问板厂那边 这是板厂生产工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板厂那边 这是板厂生产工艺的问题

    哎 很多时候是问了不会给出合理的解答啊  都是说有塞孔,做出来就是这效果  没个评判标准不好追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板厂没控制好,应该跟生产加工的好好探讨。也终于懂得公司为什么不换供应商了

    恩 如果现有的供应商做的品质不错  不建议随便换 小问题一堆

网友:
    确认二张图是相同的一个板?(是相同的2面阻焊都没有开窗?) 好像没有塞好的那张图是单面开了窗,另外一面塞的孔 塞孔地方好像不一样呢  这种问题最好附上文件 或者相同地方示意

网友C:
    我在想 半塞有什么好处? 还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 半塞有什么好处? 还请大神指点、

当你的板子有设计 ICT在线测试的时候,把过孔设计成测试点的时候,半塞孔能满足电气不影响测试  过孔塞孔SMT不漏锡膏、开窗面不上绿油的

网友(2015-11-25):
阻焊油墨塞孔的饱满度达到70%以上,半塞孔达到30%以上,以上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