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框设置线宽问题?

楼主(2015-09-25):
      请教一下各位,我们在画PCB图时,板框设为0.2MM和0.1MM在板厂做板时有什么区别,PCB板框有没标准定义用多宽的线画,或者是最好设为线宽多少?谢谢

网友:
6mil比较合适

网友:
我个人觉得设计成10mil(0.254mm)是标准的,不过板厂好像都可以做,以线的中心距为板框。

网友:
没区别,板厂是以中心为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