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中有没有办法使高亮的元件集中在一起?

楼主(2015-09-25):
    orcad中选中元件后,allegro这时会对应的高亮显示,由于这些高亮显示的元件都比较分散,有没有办法使其集中在一起?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交互式时原理图选上到PCB移动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在brd里执行移动的命令后,在orcad里选择器件,然后brd这些器件就处于选中状态,就可以把这些器件move出来放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互式时原理图选上到PCB移动不就可以了

原理图选上后,在PCB中只是高亮,执行移动命令的话,还是一个个移的。

我的目的是把这些高亮的元件集中在一起,再一起移动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在brd里执行移动的命令后,在orcad里选择器件,然后brd这些器件就处于选中状态,就可 ...

这个是可以的,我也知道。

但是这些元件很分散,我的目的是让它们集中在一起。

这种思想还是从pads中转过来的,在pads中logic选中元件后,Layout会同时选中这些元件,这时只要右键,选中disperse命令,这些元件就会集中放在一起。

网友B:
    要想直接放在一起也可以,就删除这些器件再place出来就再一起了,这两个命令可以设置快捷键实现,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直接放在一起也可以,就删除这些器件再place出来就再一起了,这两个命令可以设置快捷键实现,也很快。

    學習了

网友:
    貌似没有直接的命令..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交互式时原理图选上到PCB移动不就可以了

    你方方法不对,肯定是可以选上的一起移动

网友:
    我来啦!

点选PCB MOVE命令后,选中原理图的相关零件,回到PCB就已将高亮的零件一起移动了。

网友:
    补充一下:要在Placement mode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方方法不对,肯定是可以选上的一起移动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要它一起移动,我是要把它集中放在一起,方便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直接放在一起也可以,就删除这些器件再place出来就再一起了,这两个命令可以设置快捷键实现,也很快。

同意

网友:
    先orcad选中在brd文档中全部移动出来,然后删除这些零件,在放进来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做的,如果嫌麻烦,自己做个script搞个快捷键什么的也行

网友:
    点选PCB MOVE命令后,选中原理图的相关零件,回到PCB就已将高亮的零件一起移动了。

网友(2021-03-24):
想不到这么麻烦。。在PADS里面,点击一下disperse就全搞定了

网友(2021-07-08):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的,我也知道。

    但是这些元件很分散,我的目的是让它们集中在一起。

    挪出来之后,align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