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中的建模问题急求大神指教 急 急

楼主(2015-09-25):
比如我用add把几个模型变成一个模型了,怎么操作可以将其还原成没有add时离散的模型,(前提是add后的模型已经保存过了用undo(ctrl+z)已经恢复不了)   急求大神指教啊 啊

网友A:
点击CST左上角edit-history list,然后选中一下删除,最好update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B:
不是可以返回一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CST左上角edit-history list,然后选中一下删除,最好update一下,应该就好了

试了一下,真的可以,太感谢了,感觉这个方面没有hfss方便,感觉两个软件在建模方面各有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返回一步的吗

昨天保存的,然后今天再次打开是没法返回一步的。

网友A:
多试一下吧,软件又不会用坏,多去试试就明白了。
还有最好不要经常这么做,容易出问题,建模时可以不把各个部件布尔加,仿真结果是没有差别的,布尔加后想改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一下吧,软件又不会用坏,多去试试就明白了。
还有最好不要经常这么做,容易出问题,建模时可以不把各 ...

恩,学到了很多啊,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