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M2596输出3.3V电压,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值咋确定?以及电感值

楼主(2015-09-25):
有没有人交流一下这方面的心得

楼主:
C1 C2   L1值的选择

网友A:
看我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发的帖子。

我去看了,由于刚接触这方面表示看的不是很懂,一般来说,它的  F  和波纹系数取多大值?
IOUTMAX是不是它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看了,由于刚接触这方面表示看的不是很懂,一般来说,它的  F  和波纹系数取多大值?
IOUTMAX是不是 ...

F=开关的频率
纹波系数你就取个0.2-0.3左右
IOUTMAX是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F=开关的频率
纹波系数你就取个0.2-0.3左右
IOUTMAX是最大电流。

开关频率?   我用的自锁开关,也没有标是多大频率。  那有的直接接在电路里面,也没有开关啊,它的F应该取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   我用的自锁开关,也没有标是多大频率。  那有的直接接在电路里面,也没有开关啊,它的F应该 ...

你要不要那么可爱!你的IC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那么可爱!你的IC的开关频率

明白了,我才做这方面,我再请教一下,关于  输出3.3v、3A的    稳压二极管是怎么选择的?我怎么找不到那莫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才做这方面,我再请教一下,关于  输出3.3v、3A的    稳压二极管是怎么选择的?我怎么找不到那 ...

你说的是D1,对吧
那个是肖特基二极管,在非同步里面做续流用的。电压大于VIN,电流大于IOUTMAX

楼主:
恩,说的是D1,因为我去买的的时候,买到的最大的就是3A的肖特基二极管,我输出的最大电流是3A,可以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说的是D1,因为我去买的的时候,买到的最大的就是3A的肖特基二极管,我输出的最大电流是3A,可以不可以 ...

如果不是足3A的话,可以使用。

网友:
肖特基的电流,要选大于你输出电流的2-3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