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IDF_OUT问题

楼主(2015-09-25):
如果所示,求大侠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Allegro3D模式显示正常

Allegro3D模式显示正常

IDF out导出至PROe不正常

IDF out导出至PROe不正常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的时候勾的选项或者参数设置的问题,看看之前出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的时候勾的选项或者参数设置的问题,看看之前出的有问题吗?

如图 Allegro导出 时的设置,另外两个工具的单位都是统一的

网友A:
你的封装信息里都建了器件的高度了吧,没有高度信息的不是填0吗?use filter打上对勾,右边的那些层都没有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封装信息里都建了器件的高度了吧,没有高度信息的不是填0吗?use filter打上对勾,右边的那些层都没有 ...

期间高度肯定都是有的,另外那些个勾选是反选(选上意味着不输出)

网友:
对的,就是有些不输出,比如过孔就没必要的,你截的那个proe的图看着像是过孔了,我觉得过孔是没有高度的而输出的时候又输出了过孔,没有反选,你设置的没有高度的是50,自然输出的过孔就有50 的高度了,导到proe过孔就看到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