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改Form程序里Button的颜色语句怎写?

楼主(2015-09-25):
如题,我这么定义Botton的:
FIELD BOARD_GEOMETRY/JG_BOTTOM
FLOC 5 7
FGROUP "Board Geometry"
MENUBUTTON "" 1 2
ENDFIELD

请问设定Button的颜色语句怎么写的?谢谢!

网友A:
BUTTON无法设置颜色,可以使用COLOR这个FIELD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TTON无法设置颜色,可以使用COLOR这个FIELD来实现

我想实现的效果是点一下这个button后将这个button的颜色设置为红色,再点一下变成黑色。button响应时间都写好了,只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颜色。
版主能举例说明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