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微带线电长度是怎么计算来的?

楼主(2015-09-25):
版主:《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一书中阶跃阻抗低通滤波器ADS仿真一节的书中125页表4-3微带线电长度是怎么计算来的;谢谢!

网友A:
微带的电长度和物理长度不同,需要物理长度除于介电常数。

网友:
phase=2*pi*Length/lambda
phase degree=phase*360/(2*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带的电长度和物理长度不同,需要物理长度除于介电常数。

物理长度开始也是不知道的呀;ADS当中的微带线计算工具需要物理长度才可以计算电长度;还是不明白其中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2016-02-06):
物理长度开始也是不知道的呀;ADS当中的微带线计算工具需要物理长度才可以计算电长度;还是不明白其中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2023-05-08):
您好,现在该问题有解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