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好的PCB如何检查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5-09-25):
一个主IC挂两片DDR,主IC到DDR使用T型结构分出,要求是主IC分别到DDR的网络等长,设计的时候使用的是虚拟过孔,设计完成后如何检查符合要求。还有DDR3做等长200mil以内可以吗?

网友A:
设计完成后输出等长表格后,检查等长数据。

地址线等长200mil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完成后输出等长表格后,检查等长数据。

地址线等长200mil没有问题。

请问jimmy 输出等长表格是这个吗?

网友:
对,是的

详情可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