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手机wifi模块的布线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5-09-25):
手机wifi模块的布线要注意些什么?求指教

网友A:
使用GND保护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GND保护起来

那射频模块呢,GPS模块呢,都是用地保护起来?如此简单?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吗?一定不要想当然的觉得包地就很简单,你要计算好,怎么样包地对其不受影响,还能起到包地的效果。

楼主:
哦,包地还如此多的学位在里面啊

网友:
    射频部分不能有干扰,电源都绕着走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吗?一定不要想当然的觉得包地就很简单,你要计算好,怎么样包地对其不受影响,还能起到包地的效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