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丝印层能填充实心shape么?

楼主(2015-09-25):
如题 例如画个圆形在丝印层 然后填充成实心的 不会只能一根线一根线填充吧

网友A:
    可以用filled的shape直接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filled的shape直接添加

我怎么没有找到filled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filled的shape直接添加

啊啊啊 看到filled shape了  这个画出来在丝印层直接就是实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啊 看到filled shape了  这个画出来在丝印层直接就是实心的?

    实在不放心你可以出GBR确认。

网友:
    可以的,直接放个丝印层的shape到板上的

网友:
    当然可以,看清楚层,然后用Z copy

网友:
    是直接画呢,还是在原有封闭图形的基础上填充呢
    直接画的话画个silk层的shape不就行了吗
原有封闭图形的基础上填充的话ZCOPY到silk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