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没有阻抗测试仪,该如何知道板上的阻抗是否是50欧?

楼主(2015-09-26):
    做一个阻抗50欧姆的板,想知道阻抗线是不是50欧姆,但是又没有阻抗测试仪,该如何做呢?

网友:
    找工厂给你报告,或是找他们测。

楼主: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阻抗测试仪?

网友:
    如果没有,就只能猜了。

网友:
    有什么仪器,能不能测个TDR看看了

网友:
    让速率起来,跑到很高没出问题,没有什么误码率 肯定阻抗很好来着。如果不行 也许阻抗有问题? 不过来说 大一点的板厂会有叠层报告和测试报告的、

网友:
    用网分,不过网分比阻抗测试仪贵多了

网友:
    没仪器还真测不出来这个! 不过你板子做好了板厂会给到阻抗条你

网友(2016-08-23):
    怎么猜?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