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中如何对某一器件的某一引脚设置单独的铜皮间距

楼主(2015-09-26):
请教:allegro 中如何对某一器件的某一引脚设置单独的铜皮间距

网友:
不嫌麻烦+硬要加规则-->用region加到管脚上

不嫌有DRC的话,用rout keepout

最后的方法,铺好铜后,抠洞

网友:
    是想这个pin避让铜皮的距离变大吗?

网友A:
    编辑该管脚属性,选择dyn_clearance_oversize项,输入想要的值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wwddss_1976的回答 我已经根据你的方法实验成功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该管脚属性,选择dyn_clearance_oversize项,输入想要的值即可

    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该管脚属性,选择dyn_clearance_oversize项,输入想要的值即可

一直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