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powerdc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2015-09-26):
我的layout界面一放大就不能全部显示,只能显示一个区域,感觉左边都被隐藏了,怎么破,

网友A:
选择viiew-pane-workflow pane

网友B:
应该是显示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重启之后就好了

楼主(2016-03-03):
引用 网友A:
选择viiew-pane-workflow pan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示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重启之后就好了

不是呢 重启之后或者重装都不行,谢谢!

网友(2016-07-22):
    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