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连接mysql数据库

楼主(2015-09-26):
想搭建一个服务器,将器件库保存到服务器上面,然后大家使用的时候可以下载下来使用,达到统一管理的目的,不知道是否支持mysql数据库。

网友:
这恐怕要用到SKILL 的 Plugin Functions,SKILL本身不支持连接数据库,可以用C++写DLL调用,然后用SKILL来调用DLL

网友A(2016-03-01):
可以支持的之前有搞过,须有一个SQL的数据源插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支持的之前有搞过,须有一个SQL的数据源插件!

请问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服务器上要安装SQL,用户端也要安装SQL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服务器上要安装SQL,用户端也要安装SQL吗?

本地也需要安装一个小插件,配置数据源用,好像是这个mysql-connector-odbc-3.51.20-win32.exe(,你下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也需要安装一个小插件,配置数据源用,好像是这个mysql-connector-odbc-3.51.20-win32.exe(,你下载试一 ...

本地不是有自带的SQL 数据源吗?为什么还要安装小插件呢?

楼主(2023-02-12):
就是在windows下配置数据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