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与layout不能互联

楼主(2015-09-27):
请教各位大神! 用logic做好的原理图网表发送到layout失败,显示Connection failed. 我拿以前做好的logic文件试同样失败。(注,以前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这个原因我还重新建库,同时只打开pads软件,其它全关闭

图3,显示连接失败

图3,显示连接失败

图1,不管我选新建或打开,到最后都显连接失败

图1,不管我选新建或打开,到最后都显连接失败

图2,不管选切换或重试都失败

图2,不管选切换或重试都失败

网友:
第一 你的库路径 第二 你有没有安装瑞星专用防火墙规则选项里禁止来自PADS软件的若有连接外网的规则 你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是PADS公司开始查盗版了 你软件一联网 软件是盗版的就被MENTOR公司设置修改了

楼主:
大师,帮忙说明白些。不然我这段时间心血白费喇。上两个月有发生过,后来将pads软件御了重装。     (第二个,瑞星杀毒软件没装公司电脑也暂不能连外网)。那最大的可能就是元件存放路径问题(另外,开始我也怀疑元件库问题所以新建库喇)。帮帮忙说明库存放位置,谢谢喇

楼主:
我重建是CAE Decal的库,PCB Decal的库没有重建

网友:
文件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下面。

楼主:
先谢谢喇,但还是没解决。我得再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喇,但还是没解决。我得再研究下

那你 应该将原理图传上来。

网友:
文件传上来看看,应该是小问题,我搞这个问题比较有经验

楼主:
把整个原理图传上来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整个原理图传上来是吗?

是的。

网友(2024-11-14):
    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