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rCAD里面添加中文无法正常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9-28):
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之前看到有些大公司提供的原理图(原文件)中文排版也有问题,以为没办法解决了。但最近看到有公司的原理图(PDF)上确实是正常显示的,说明应该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所以看看论坛里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希望能赐教一下

网友A:
啥无法显示?排版什么问题?
我好象没有遇到过。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B:
16.3版本以前的中文排版一直没问题,升级到16.6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无法显示?排版什么问题?
我好象没有遇到过。一直是正常的。

就像图中显示的样子,另外不知道版主可否发一个153FBGA eMMC的原理图封装,现在刚好要用,又懒得画,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版本以前的中文排版一直没问题,升级到16.6后就不行了。

那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图中显示的样子,另外不知道版主可否发一个153FBGA eMMC的原理图封装,现在刚好要用,又懒得画,先谢 ...

我使用的是16.5,没有你说的问题。一直用的好好的。
153FBGA eMMC没用过,AMLOGIC的参考设计上有169PIN的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16.5,没有你说的问题。一直用的好好的。
153FBGA eMMC没用过,AMLOGIC的参考设计上有169PIN ...

之前用16.5的时候好像也有问题的。。。搞不懂,我一直用OrCAD Capture CIS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封装的事自己画好了,还是谢谢

网友C:
是全角半角的问题

网友D:
前幾天才幫朋友標過一張圖,沒發現這問題,我用的是 Orcad 16.6,但我有上 Patch 50 更新。

有兩個問題不是很確定︰
  • Patch 更新不知道是否有影響?
  • 繁中或簡中是否表現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全角半角的问题

果然是全角半角的问题啊,谢过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幾天才幫朋友標過一張圖,沒發現這問題,我用的是 Orcad 16.6,但我有上 Patch 50 更新。

有兩個問題 ...

确实是楼上大神指出的全角半角问题,所以全中文和全英文都没有问题,两者都有就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楼上大神指出的全角半角问题,所以全中文和全英文都没有问题,两者都有就有问题了。

繁中是沒問題的,請看附圖。

也許可以改字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繁中是沒問題的,請看附圖。

也許可以改字型看看!

字体之前都试过了,没用的,倒是觉得可能和输入法有关了,反正现在用全角输入就没问题了

网友:
    = =。之前版本的确实有问题。我用16.6的时候。后面也是打了补丁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