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添加bus

楼主(2015-09-28):
allegro16.6添加bus,由于有连接电阻,我把网络设置为XNET,其他操作我都是按教程一步步操作,可就是无法添加bus,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A:
    这个是添加进已经建好的bus,你有建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添加进已经建好的bus,你有建好的么/

    眼光犀利~~~~

网友:
    有可能没在SI模式下

网友:
    我习惯在edit 属性里面添加,不习惯在cm里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添加进已经建好的bus,你有建好的么/

    不是,我在另外一个同学的低版本16.3上尝试了下,可以直接添加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在另外一个同学的低版本16.3上尝试了下,可以直接添加bus

16.6版本CM里已经没有BUS这个选项了,可以选择Net Group跟BUS是相似的作用。如果非要添加,可以选择 edit-properties-find栏位勾选nets选择你要定义成BUS的net- 找到Bus_Name这个选项定义一个名字-OK后再打开CM查看BUS应该是成功添加进来的。

网友:
    你先点上面的creat试试呢

网友(2021-06-28):
    16.6版本CM里已经没有BUS这个选项了,可以选择Net Group跟BUS是相似的作用。如果非要添加,可以选择 edit-properties-find栏位勾选nets选择你要定义成BUS的net- 找到Bus_Name这个选项定义一个名字-OK后再打开CM查看BUS应该是成功添加进来的。7

网友:
    社工出版社v成为v我发出去芬芳的发

网友:
    我聽樓上在鬼扯, 誰說16.6 的Constraint Manager沒BUS ?
是不懂還是亂放屁.

网友:
    请教一下,Allgero 组内等长与组间等长怎么设置。比如有9根线,3根线一组。组内等长要求0.1mm.组与组的等长1m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