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skill 无法使用:

楼主(2015-09-28):
按照到打开EDA365网页介绍skill 后,按照程序死在 完成的位置;
打开PCEBeditor 后,无eda365skill 栏,ctrol  E也无法调出。
软件是:16.6+ hotfix 054;

楼主:
重新编辑,添加环境变量,在文件里添加load 命令,重启后,ok了,也不知道是前面哪个步骤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编辑,添加环境变量,在文件里添加load 命令,重启后,ok了,也不知道是前面哪个步骤的问题。

环境变量添加失败,可以右键管理员权限安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