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PADS如何做QFN单侧圆弧焊盘

楼主(2015-09-28):
请问大师们pads如何做PFN单侧圆弧焊盘
如下图所所:

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做,那就是先做一个矩形焊盘,然后再画个半圆的铜皮,再将两者关联到一起,但是这个方法有点麻烦,请问各位大神还有其它更方便的办法吗?

网友A:
用LP Wizard可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P Wizard可以画

没搞懂要怎么做,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
你可以放一个矩形焊盘,然后再加一个copper,做成异形焊盘。

也可以利用LP WIZARD来制作。

你也可以完全做成矩形焊盘就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铜皮加上焊盘联合起来

网友B:
关联一个,剩下的复制粘贴。

网友:
一个矩形+一个直径为矩形宽的圆。然后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联一个,剩下的复制粘贴。

我喜欢做好一个pin 后 step and repeat,保证坐标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