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手动调BGA扇孔使其在bga焊盘中间

楼主(2015-09-28):
allegro拉线时要手动调BGA扇出的过孔,怎么设置使孔调在中心位置?设置格点吗?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

网友:
我也没找到更好的方法,一般做法是打开自动避让,不出现DRC错误就是了,如果有好的方法,一块学习下

网友:
我是计算出坐标的,然后放置到坐标上

网友:
    必须手动?自动fanout不行?

网友:
    copy几排无属性的孔放在需要的位置上

楼主:
    直接复制旁边的线孔就行了

网友:
    有两种方法:
1、设置格点;
    2、用复制和ix命令组合;

网友:
    我一般用复制

网友:
    ROUTE-CREAT FANOUT -OPTIONS中选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