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tium任意角度布线设置方法

楼主(2015-09-28):
各位大神,由于芯片角度被我设置为倾斜的角度(非45度的整数倍,比如说30度),对于这类的元件(特别是密脚元件),我怎么才能像正常的元件一样去出线呢?像这种非常规角度的元件,在拿出去进行回流焊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shift+空格进行切换。

网友:
回流焊没有问题。只是你走线不太方便而已。

网友:
shift+空格进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空格进行切换。

我试过了,感觉线还是不能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出线,感觉不是任意角度。。。

网友:
先在 芯片放正的情况下把线引出一定长度,  然后整体选中 旋转到需要的角度, OK在用 shift+空格进行切换 引线。

网友B:
走线按tab,钩掉restrict to 90/45,shift+空格多切换几次,可以切换到一个任意角度的。
在芯片管脚里面可以任意角度走,或者先放正芯片引出线再旋转,之后走135度角应该会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按tab,钩掉restrict to 90/45,shift+空格多切换几次,可以切换到一个任意角度的。
在芯片管脚里面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