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转router问题

楼主(2015-09-28):
今天画板的时候刚开始在router里走线,后来换到layout里,在就换不回router了,转的时候会出现下面这个东东
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

网友:
做下数据检查,再确认下文件名字是否含特殊字符,文件路径什么的!慢慢找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