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 的cadence allegro sip、apd中原理图怎么设计

楼主(2015-09-28):
sip 的cadence  allegro sip、apd中原理图怎么设计
用什么设计
请那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跟PCB的原理图一样

网友B(2016-10-21):
引用 网友A:
跟PCB的原理图一样

问两个问题:1‘ 原理图的器件和我们所做的die的package symbol是如何关联的?我看了你写的那本书,感觉这个问题还是不甚明朗。毕竟wb是从die上出来的;
2、sip作为一个器件对外,设计的时候肯定有脚是悬空作为外部连接的,这个时候在原理图上是怎么处理的呢?
谢谢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两个问题:1‘ 原理图的器件和我们所做的die的package symbol是如何关联的?我看了你写的那本书,感觉 ...

可以直接原理图里做个封装,也可以直接生成,看你怎样方便就怎么办,不拘形式。

网友C(2017-03-21):
die, 与SIP的中对外器件 单独看做一个器件即可,原理图中把这些器件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还有简单的 一般不需要原理图。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C:
die, 与SIP的中对外器件 单独看做一个器件即可,原理图中把这些器件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还有简单的 一般不 ...

有个疑问,diepad都大好几千个Pin,做原理图有点复杂啊,有没有快捷一点的方式呢?

网友(2024-10-25):
    有交流的群吗?有个芯片电容背面接地,正面是接网络的,应该怎么设置这个芯片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