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是不是也有版本的区分?

楼主(2015-09-28):
请问大神,skill是不是也有版本的区分?因为发现在网上下的一些16.3可以运行的SKILL,但放在16.6上却无法运行?

网友A:
要看是什麼樣的skill,有一些比較舊的程式,在最高的版本都不能使用.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麼樣的skill,有一些比較舊的程式,在最高的版本都不能使用.

那像这种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能让一些旧的SKILL也可以在新版本16.6上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这种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能让一些旧的SKILL也可以在新版本16.6上可以使用。

你可以上傳skill嗎?
我來確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