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内电层切割后间距的设置

楼主(2015-09-28):
由于绝缘耐压的不一样,我是想设置五种间距,如图一所示设置内电层间距的位置 图二是设置的网络 图三是各优先级设置
问题:为什么我不管设置优先级是什么,或者间距是什么,所有的内电层间距都只会按照PlaneClearance里面设置的来实现呢?就算把PlanceClearance删掉,也不管用,只会按照默认的20mil来,我也不知道为啥是20mil,是哪里可以删除吗?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总之就是我指定的内电层网络想要设置的最小间距实现不了,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A:
你的内层使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你上面的设置只针对负片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层使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你上面的设置只针对负片有效。

谢谢回复,我用的就是负片,如果是正片的话就好弄了,设置一个间距把覆铜加载一下,但是负片的话就只能让它自动加载啊。

网友B:
这个规则是针对孔的隔离环的,你可以看下属于这些网络的孔的隔离环应该有有变化的。这个规则有个默认值20mil的,你把这项所有规则删除,会自动生成一个20mil的规则。
若想实现负片的铜距离其他所有孔间距的设置,建议设置10mil,手动挖大40mil的,若孔太多,可设置room规则,或者干脆做成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规则是针对孔的隔离环的,你可以看下属于这些网络的孔的隔离环应该有有变化的。这个规则有个默认值20mi ...

恩,感谢回复,就是觉得自己把规则设置得这么详细还是没能实现,有点失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