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载板电镀引线的疑问

楼主(2015-09-28):
小弟买了一本毛大神的封装基础和工程实例,看到封装载板设计时候需要添加电镀引线,但是目前有的信号速率已经高达25G,电镀引线的存在相当于是一个天线,将严重影响信号传输、串扰和电磁兼容,请问在加工完毕后,是否有工序将电镀引线去除?如不能去除,是如何避免其影响信号的质量的

网友:
有优化设计的,(仿真)

楼主:
按照信号优化的原则,是不允许出现电镀线这样的悬空的引线的,我问的意思是 是否有后加工工序把电镀引线去除掉

网友:
有专门的不需要电镀线 也可以电镀的方式。专门针对你的25G 方案

网友:
etch back   去掉电镀线即可

网友(2017-03-21):
可以采用 时刻的方法 把它蚀刻掉,但是还是会有约100-200um的长度。

网友A(2018-06-19):
    电镀引线只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这么高的频率肯定是先满足性能,不用拉电镀线!!!

网友(2019-05-06):
    可不可以像PCB那样沉金处理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A:
电镀引线只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这么高的频率肯定是先满足性能,不用拉电镀线!!!

对!高的频率肯定是先满足性能,不用拉电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