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想动态铜皮不能自动避让outline?

楼主(2015-09-28):
    为何不能自动集中在outline区域内部

    编辑shpe的时候都可以直接拉到outline之外?

楼主:
    感觉有点过于随意 不像pads铜皮灌铜都自动在outline之内

网友A:
    z-copy outline到route kee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z-copy outline到route keepin

    我设置route keepin的z-copy到outline里面

而且shape已经拉出route keepin 也是这样的德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route keepin的z-copy到outline里面

    而且shape已经拉出route keepin 也是这样的德行

shape必须是动态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必须是动态铜皮

shpe默认选择的就是动态铜皮 不知道为何不会自动避让

网友:
    这个在user P里面有一个选项的,动态可以自动在keepin内.
    shape-noclip-rki

网友:
    因为你没有设置一个route keepin 区域啊,所以铺铜就没有一个参考区域了啊

网友:
    看看你的route keepin是ALL还是某一层的route keepin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只画了某一层的route keepin然后在别的层铺铜

网友:
    后续修铜是可以那样操作,但是会报DRC,来提醒你这样做违反规则,你还要这样做的话,软件也就管不了你了,默认你有特殊情况

网友B:
    上面说的 set shape-noclip-rki 和 设置 route keepin 区域,都是针对PCB 第一次 整体铺铜。
    楼主说的是 “编辑shape的时候“ 拉到outline之外不能避让,可以勾选 Set User Preferences Editor--shape--shape_rki_autoclip 看下

网友C:
route keepin 楼上很多说了!添加进去就可以在outline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ute keepin 楼上很多说了!添加进去就可以在outline里面了!

随便新建一个brd文件 创建outline 然后z-copy all的route keepin

    第一次随便画的动态铜皮会自动避让

    但是如果编辑就不会自动避让 见图,这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 set shape-noclip-rki 和 设置 route keepin 区域,都是针对PCB 第一次 整体铺铜。
    楼主说的是  ...

勾选 Set User Preferences Editor--shape--shape_rki_autoclip

    可以避让 但是会出现图示这样的问题 边框还在 比较难看

楼主:
    allegro的安全间距规则没有到板边的规则设置?

网友:
    route keepin 区域已经算是板边对内层走线的限制规则了 。只有shape 选中的时候才能看到,虽然难看,出给板厂的 Gerber 文件是对的就可以了。受不了的话,就把难看的部分修一下

网友B:
    你试下把超出边框的 dynamic shape  变成 static shape,多余的边框就会消失了。如果static shape 用着不舒服,再change 回 dynamic shape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把超出边框的 dynamic shape  变成 static shape,多余的边框就会消失了。如果static shape 用着不舒 ...

allegro的动态铜皮还是设计的不够人性化

希望以后能改进

而且动态铜皮不支持网格化

只能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ute keepin

这个没有用 编辑的时候就会出现DRC

网友E:
    感觉allegro你用的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allegro你用的好纠结

不是纠结 是感觉很多做的不是很人性化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纠结 是感觉很多做的不是很人性化设计

只是还不习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