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15-09-29):
    一开机,打开软件, 出现如图的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没?
    安装的是16.6破解版

网友:
    文件缺失,,补全

网友:
    下载图中的DLL文件,放到相应的文件夹

网友A:
    我的也是16.6,你试下吧

网友:
    要么删掉重新装,要么找文件复制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6.6,你试下吧

    谢谢你的文件,将他解压,存放到目录下,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360的问题,查看360隔离文件能不能找到对应的文件

网友:
    额 我也遇过   重新加进去就好

网友:
    360就是最不安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