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5-09-29):
看信号完整性书的时候有一个疑问请高人帮忙解释一下:
书上说高速线线过50欧电阻后再经过 50欧(特征阻抗)后电压被一分为二,没有反射电压,那么如果再端接 50欧 负载,阻抗仍然匹配,电压是不是又被一分为二?在负载上用高速示波器测量的话电压幅度是不是 原始幅度的四分之一?
请高手帮忙,想不通了。。

网友:
源功率为1
无反射匹配条件下:
入射功率为1/4,因为入射电压为源电压1/2
我们仅分析无损传输线情况,可知,这段功率在传输线上无损耗且负载无反射,所以负载得到的功率为1/4,所以电压依然为原始幅度的1/2。
你要明白一点,传输线的50ohms不等同于电阻的50ohms,其不起分压的作用,因为其上有损耗的实部占用的绝对值远远小于虚部的绝对值,分压的关键是端口处的Zin。

楼主:
谢谢回复,最后一句“传输线的50 欧不起分压作用”,可是在源端接50 欧电阻后再按50 欧传输线,电压确实被分了一半啊?

网友A: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键是输入端口的Zin。
传输线的50ohms以及负载的50ohms值来决定Zin=50所以分一半。如果你无法理解,请翻两本书:
微波基础
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
理想的传输线50欧姆指的是它的单位长度电感除以电容在开方,与普通的50欧姆电阻是不等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键是输入端口的Zin。
传输线的50ohms以及负载的50ohms值来决定Zin=50所以分一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键是输入端口的Zin。
传输线的50ohms以及负载的50ohms值来决定Zin=50所以分一半。 ...

你好,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多谢回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多谢回复啊

 源内阻可看为分立器件 电阻 50欧姆;
传输线特征阻抗50欧姆是指特征阻抗,请理解传输线和特征阻抗的定义。
 源端输入传输线分压大小和传输线外接的负载大小无关,此相当于电源驱动负载情况,传输线相当于此电源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内阻可看为分立器件 电阻 50欧姆;
传输线特征阻抗50欧姆是指特征阻抗,请理解传输线和特征阻抗的定 ...

谢谢回复,这样比较好理解

网友C:
这是个好问题,很多新手都卡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好问题,很多新手都卡在这里了

楼上水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