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性的显示net飞线,命令在哪?(在线等)

楼主(2015-09-29):
mentor新人求帮助,RT

网友:
这个方法有很多。如果是vx的话,在net explore中选择unmark,然后在pcb里面选择你想显示的飞线右键mark一下就行了。不过记得在颜色面板中把from marked net要选上。或者用DIM模式,把你用的飞线高线也行
如果是EE或者vx的话也在编辑控制面板里面设置,记得apply filter to netline。

网友:
用edit control下route选项下的网络过滤功能,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