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9-29):
高手们大家好
在做的项目用到RTL8153这款小芯片,然后问题来了
调试好了之后,用USB3.0的拓展卡测试了下设备,电脑的3.0口认不到我的设备,只有2.0才能认到设备,说明关于USB3.0的部分应该是接错了,但总归只有两对差分线,求大神们帮忙看下啊,我到底错在哪里了
&Site=[Discuz!]&from=discuz&Menu=yes" target="_blank">

楼主:
现在遇到这个问题,用RTL8153的时候,USB3.0部分出现了问题,按照如图所示的接法后,电脑只能在USB2.0的口上识别出来,3.0识别不出。用买的USB3.0的U盘测试了下,确定电脑的USB3.0口是好的

网友A:
你把你的2.0的两跟线拔掉,

网友B:
RX数据线是不是也加两个0.1uF电容

网友C:
    就两对差分对,也能连错就不应该的。检查一下你的原理图和PCB,然后看你USB3.0软件驱动是不是对的。要对的,那看看USB3.0走到哪一步失败了,比如刚开始连上了检查到VCC有电了,USB3.0就开始初始化了,此时TX就去检查对方RX的终端电阻,如果没检查到那就退到USB2.0,如果检查到那就开始进行link training,training出现错误那就也会退到USB2.0。如果连RX的终端电阻都检查不到,那肯定你连接有问题了,如果link training出现问题,要么您RX接错了,要么得看看你PCB走线是否走得不好信号太差了。

网友D:
USB 3.0 Standard Type A 和 Standard Type B Tx/Rx 差分線有對調,請確認是主控端Host Side)或是裝置端Device Side)的應用。

是不是 【多年慘痛經驗 +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两对差分对,也能连错就不应该的。检查一下你的原理图和PCB,然后看你USB3.0软件驱动是不是对的。要对的, ...

    你好,是这样的,芯片部分的功能都已经实现了,所以目前看来原理图应该错不了了吧,因为我做的是千兆网络适配器,芯片本身是支持USB3.0的,但是现在只能识别USB2.0,所以只能当百兆网卡来用了,RX和TX部分已经反复换过很多次了,效果都是一样的。至于您说的要确定有没有识别到RX的终端有没有电阻到底该怎么确定呢?我是新手,待学习的还有很多,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 3.0 Standard Type A 和 Standard Type B Tx/Rx 差分線有對調,請確認是主控端(Host Side)或是裝置端 ...

    你好,虽然我不确定到底是主控端还是装置端,但仅有两种连接方式,我已经都试过了,而结果都是一样的,现在想不通的就是芯片部分的功能已经都实现了,按理来说芯片的连接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而USB3.0总共只有这几种连接方式,而且每种都尝试过了,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的,我是菜鸟,不懂的还有很多,麻烦您了

网友(点评):
PC 一定是主控端(Host Side),那另一端就必定是裝置端(Device Side)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数据线是不是也加两个0.1uF电容

    推荐的电路都是只在TX上加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2.0的两跟线拔掉,

对了,我想请问下,在USB3.0的模式下,数据的传输会用到USB2.0的DP/DM这两根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想请问下,在USB3.0的模式下,数据的传输会用到USB2.0的DP/DM这两根线吗

不会,另外你的肯定是设备端。

网友E:
    你做的是那一端的呢?感觉如果你做的类似电脑端Host端,电路应该没问题啊。 但是如果是设备端,会不会电容要接在RX端。另外为什么说用买的USB3.0设备在电脑上测试是好的,你的设备也是在电脑上测试识别不到USB3.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芯片部分的功能都已经实现了,所以目前看来原理图应该错不了了吧,因为我做的是千兆网络 ...

    你用的插头是跟U盘一样的那种?要确认你做的是device,因为电脑肯定是做的host。你做host那肯定连不上。仔细检查你的连接方式是TX连到对方RX,RX连到对方TX。如果确实物理连接没问题你能抓一个log看看USB3.0部分开始初始化了么?如果不能,你能不能测信号,有没有测USB的夹具,看看插入时候TX,RX有没有信号出来。如果没有,你就想办法在你TX正负极挂两个50ohm电阻,再量量看看TX有没有信号,用万用表点都行,

网友C:
    再多问你一句,PCB你检查没有呢,能不能把PCB线路贴出来,走线有多长,线宽线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是那一端的呢?感觉如果你做的类似电脑端Host端,电路应该没问题啊。 但是如果是设备端,会不会电容 ...

是的呢,我用买的USB3.0的U盘来测试是不是电脑识别不到USB3.0的设备,然后排出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多问你一句,PCB你检查没有呢,能不能把PCB线路贴出来,走线有多长,线宽线距多少

你好,我一个一个回答。
1、我用的是U盘的那种,USB3.0的插头。
2、确定连接方式是TX连接到RX,RX连接到TX。
3、之前想过测量芯片的TX脚看有没有信号输出,但被告知TX是高速信号线,我拿普通的示波器根本量不出来。
4、PCB的话,TX和RX的线宽是8mil,线距是15mil,TX和RX都是通过一个过孔到背面的,TX大概长度是490mil,RX是760mil。线长按照差分线等长的规矩来的,一对差分线间大概相差30几个mil。
5、关于您说的在TX两端挂两个50欧姆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像图中所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多问你一句,PCB你检查没有呢,能不能把PCB线路贴出来,走线有多长,线宽线距多少

是这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我用买的USB3.0的U盘来测试是不是电脑识别不到USB3.0的设备,然后排出电脑的问题

        这样看来,你的算是Device端:你的RTL8153的TX应该接电脑接口的RX,RTL8153的RX应该连接电脑接口的TX,并且RTL8153的TX应该加0.1uF电容。你这样子对比看看有没有接错,其实你设计的时候应该预留位置跳线交换,目前你这样跳线的时候,注意RTL8153的TX接电容。
        如果还是不行,我觉得应该是驱动或者SPI ROM里面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一个一个回答。
1、我用的是U盘的那种,USB3.0的插头。
2、确定连接方式是TX连接到RX,RX连接 ...

不明白为什么加上R45,R46,阻抗你用PCB走线控制就行了,是Demo板上建议这样子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种吗

把C59去掉直接连到地就行了。这个只是调试用,直接飞线飞个50ohm就行了,然后你把你设备开机,VBUS上强制供个5V。真实用的时候不能接,这样做的意思是强制USB进入compliance模式。我不知道你实验室有什么设备,既然有示波器那就直接量测信号吧,估计500M带宽有的吧,虽然信号量不正确,但是总能看到信号吧。还是想问你为什么不能抓个log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为什么加上R45,R46,阻抗你用PCB走线控制就行了,是Demo板上建议这样子的吗?

    不是,其实我的板子上是没有加上这两个电阻的,请忽略这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为什么加上R45,R46,阻抗你用PCB走线控制就行了,是Demo板上建议这样子的吗?

    我意思假设他实验室啥设备没有,只有万用表情况下,可以飞个电阻到地看看USB能不能进complianc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59去掉直接连到地就行了。这个只是调试用,直接飞线飞个50ohm就行了,然后你把你设备开机,VBUS上强制 ...

抓个log,我是菜鸟,我都不会,请大神教我

网友:
    硬件上你能做的就是确认硬件连接图没问题,时钟和电源都满足要求。如果还有问题就要软件查一下驱动和就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的电路都是只在TX上加电容的

不妨割线试下咯,不知道。我是菜鸟,哈哈。

网友F:
    楼主还没有解决吗 ,多半是软件问题,只兼容了2.0而3.0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没有解决吗 ,多半是软件问题,只兼容了2.0而3.0不正常

    我联系了芯片的技术支持,说是我跳线的话会影响结果,所以就重做的板子,下周一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没有解决吗 ,多半是软件问题,只兼容了2.0而3.0不正常

    而且之前我是用过正常的USB3.0的U盘试过的,软件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新板子已经来了,测试结果还是跟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之前我是用过正常的USB3.0的U盘试过的,软件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只是证明PC机上驱动没问题吧,你的设备的驱动呢?

楼主(2016-03-24):
过来结贴,实际就是USB3.0那边高速信号线的画法需要特殊注意,另外各个芯片对于电源的纹波有不同的要求需要注意

网友(2016-08-16):
引用 网友A:
不会,另外你的肯定是设备端。

thanks to share

网友(2017-07-25):
引用 楼主:
过来结贴,实际就是USB3.0那边高速信号线的画法需要特殊注意,另外各个芯片对于电源的纹波有不同的要求需要 ...

楼主,请问,你说USB3.0的画法需要特别注意,是指哪些,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

我的板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主板上有个USB接口芯片,国产的,连接到一个USB座子(是一个USB 3.0 A母座),这个座子再通过一个USB3.0线缆(两头都是公头)连接到主机,第一次插到主机的USB3.0端口,主机还把我的主板识别成3.0,但后面再插得时候,都不是把你识别成2.0,直接就识别不到了,现在也不知道原因,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接口芯片软件有什么问题

另外还想请教下,3.0的识别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多谢。

网友(2019-01-22):
你好。我也正在做一个RTL8153的USB网卡,有些问题想问你。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我的QQ917040641.谢谢!

网友:
的确,USB3.0方口和最常见的USB3.0 type A TX和RX是反的,见下面的图所示。

网友:
方口的(也就是接打印机线)用作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