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ALLEGRO比较坑爹的问题

楼主(2015-09-29):
发现一个allegro比较坑爹的问题,不知是不是ALLEGRO的BUG呢?
问题如下:ALLEGRO在转换单位之后,比如mil转mm之后,会引起一些DRC报错,大部分都是间距的报错。如图: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从ALLEGRO诞生那天就有了,你怎么现在才发现.....w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ALLEGRO诞生那天就有了,你怎么现在才发现.....why?

    ,以前用的不是ALLEGRO

网友:
    单位换算会产生误差,SO.................

网友:
    就是单位换算的小数点嘛...这算啥bug啊
    我感觉我挺理解的,总不能差了0.0001就算了啊,人家告诉你差就是差...

楼主:
    画板的时候难免会转换单位,我也知道是单位转换造成的误差而DRC报错,那这种DRC错误有没有办法消除呢?只能一个个去修改,还是忽略错误?

网友:
    把间距的约束规则数值改小一点点

网友B:
    转个毛线啊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个毛线啊

    我转不转关你鸟事,你不出声,没人说你是哑巴。

网友:
    文明发帖,和谐讨论,请多配合!

网友:
    转换都会出现误差

网友C:
    我之前做过这种事情,转换单位出现问题,所以在布线后最好不要在转换单位,这样容易出误差,上次杜老师说过,好像就allegro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它软件不会

网友:
    不建议做单位转换,英制单位和公制单位互相转换本身就存在误差

网友:
    最好不要转单位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这种事情,转换单位出现问题,所以在布线后最好不要在转换单位,这样容易出误差,上次杜老师说过 ...

 pads 随便换单位 不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画板的时候难免会转换单位,我也知道是单位转换造成的误差而DRC报错,那这种DRC错误有没有办法消除呢?只能 ...

画板为什么要转换单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板为什么要转换单位?哈哈

    某些个人习惯可能需要根据工具的不同来慎用单位变换

机械加工时多以公制为单位,这样有时我们会有这样的习惯:
    1.板外形以及固定孔以及器件开孔定位用公制绘制,绘制完成后由于大部分的器件还是以英制为单位,所以在布线时就转到英制下编辑了
    2.器件为公制定义时用公制编辑,器件为英制定义时用英制编辑
    3.其他(偷懒习惯,想快速查看公英制尺寸)...

    lms
    l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板为什么要转换单位?哈哈

    某些个人习惯可能需要根据工具的不同来慎用单位变换

    机械加工时多以公制为单位,这样有时我们会有这样的习惯:
1.板外形以及固定孔以及器件开孔定位用公制绘制,绘制完成后由于大部分的器件还是以英制为单位,所以在布线时就转到英制下编辑了
    2.器件为公制定义时用公制编辑,器件为英制定义时用英制编辑
    3.其他(偷懒习惯,想快速查看公英制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些个人习惯可能需要根据工具的不同来慎用单位变换

机械加工时多以公制为单位,这样有时我们会有这样 ...

楼上正解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啊,但是后来一般也就忽略了吧。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啊,但是后来一般也就忽略了吧。

    就是每次本来DRC通过的,转换单位之后DRC又出错,这个比较无语。不过习惯了也没什么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做板过程中不建议改精度和单位

网友G(2016-01-30):
    Mentor系列软件内部有个结算单位,显示给用户看的数据是经过结算单位换算的,所以单位随便换;
    Allegro是实打实的将内部数据进行了转换,但公英制转换存在精度误差,所以会有DRC,建议自始至终使用一种单位设计PCB,习惯成自然

网友(2023-01-07):
    这个软件这点确实不好,机构默认公制单位,LAYOUT默认英制单位,转换就会出问题,mentor,AD都是随意切换的,这个感觉很恶习,除非layout跟着结构走用公制,否则用一次被结构吐槽一次,输出的3D和DXF都是有偏差的,机构说我们没法检查,不甘心妥协用公制的环境,真的蛮糟心的,真的是无语,这个软件为什么不改进这一点

网友:
    这个无解,可以把原间距如:5Mil 设置为4.999mil,除非强迫症 否则没有影响 板厂误差不远大于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Mentor系列软件内部有个结算单位,显示给用户看的数据是经过结算单位换算的,所以单位随便换;
Allegro是 ...

    PADS PCB内部转换不会有问题,但是原理图跟PCB如果设计单位不一致,设计规则导出到PCB一样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