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位置的不同,结果不同---为什么?

楼主(2015-09-29):
        目前一个项目需要过一个测试,在电源上面加一个脉冲群:脉冲的频率是10K,但是脉冲的上升时间是5ns。脉冲电压不是很大就是200V。        测试中USB Hub会死掉,最后调试发现必须使用两个共模电感可以解决此问题,一个滤除低频噪声10K~500K左右,一个滤除高频1M~100M噪声,但是我画到PCB板上面之后在测试还是过不了,将PCB板子上面其中一个高频的共模电感移到电源线那里(电源线隔断焊上面)就可以通过,非常不解这是为什么?
       如下图所示,下面的是那个高频共模电感,红色的是电源正极,黄色是负极,负极有一段是经过背层到连接器的。

网友A:
猜一下——电感滤波前后的铜皮间距近的话,干扰容易耦合过去,使电感失效。
尝试高频电感左下引脚和左上引脚的铜皮间距加大,让铜皮边缘和焊盘相切。
右侧红色铜皮一样。上边另一个电感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下——电感滤波前后的铜皮间距近的话,干扰容易耦合过去,使电感失效。
尝试高频电感左下引脚和左上引 ...

也可能是吧,但是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浪费很多钱在研发上面了,不敢再改版了。 另外做测试时发现,移到电源线上面那个电感,如果靠近干扰源端口,就比较容易通过,如果靠近PCB端口的接插件,就还是无法通过。

网友:
应该传导和辐射两种干扰都比骄强,因为如果只有传导,不会对共模电感的位置那么敏感。在机箱上面想想办法屏蔽一下辐射骚扰吧,或许把你们的电源线的长度改变一下也会有好处

网友B:
另外,在你们的电源线上面加一个磁环扣,和共模电感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好看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你们的电源线上面加一个磁环扣,和共模电感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好看的多

加磁环我们的电源线太粗了,绕一圈都比较困难,直接加上试过效果不明显

网友(2015-12-22):
是不是高频共模电感间距太近了从而耦合失效。 200V一般都有一个爬电间距。

网友: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6-07-13):
想知道結果,我也有類似的問題要解

网友(2017-10-16):
    楼主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