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配置问题

楼主(2015-09-29):
大家好,最近想做一个FPGA在线烧录的测试工具,也即不是采用烧录器的形式,想通过网口或是USB通过处理器来间接烧录FPGA            查看FPGA的配置文件手册,其是支持串从模式烧录的,也即理论上我想的烧录方式是可以的。

           不知各位热心的网友,有没有类似的参考设计电路,先谢过了。

楼主:
也即下图中的Micro processor 有没有合适的推荐解决方案。

楼主:
没有人回,就自己顶一下自己

网友(2015-11-12):
我最近也在为此事烦恼,生产过上百台的设备,JTAG口居然烧不了程序了。换了下载线,换了电脑,换了近十块目标板,全部都一样。在网上查了一个月了,按网友的说法芯片的JTAG应该没坏,也不会这么多台一起坏。因为没有一条线对地短路,也测试过JTAG各脚的波形,TMS,TCK,TDI都正常,就是TDO一直为高电平。。。。。废话不说了,建议你在网上搜一下“基于JTAG接口实现ARM的FPGA在线配置”,“基于ARM的FPGA加载配置实现”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