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装cadence16.6

楼主(2015-09-29):
如题,小弟之前的电脑是WIN7 32BIT的装cadence16.6后用起来非常好,最近换了64BIT的,开始安装的时候就不行了?64BIT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A:
64位可以用
怕麻烦的话,可以用这个工具,一键破解
http://tools.mr-wu.cn/aleego-crack-master/

网友:
    网上有绝对可用的安装包下载 我的PC就是64位的,安装OK

网友B:
    http://www.pcb3.com/  在里面可以免费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pcb3.com/  在里面可以免费下载

谢谢分享!

网友C:
    好像可以的,论坛资料区看看,可以找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的,论坛资料区看看,可以找到问题的

    是可以,之前的硬盘没有删掉16.3、16.5干净,所以装的时候没有进度条,呵呵。。。

网友:
    我还是用16.5  是不是太OUT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4位可以用
怕麻烦的话,可以用这个工具,一键破解
http://tools.mr-wu.cn/aleego-crack-master/

    想问一下,在WIN10中报下图错误也可以用这个破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在WIN10中报下图错误也可以用这个破解吗?

    你这是安装问题,不是破解问题吧用Windows Install Clean Up强制删除(后缀带有 VC++2005(KB247175)的模块
然后再安装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安装问题,不是破解问题吧用Windows Install Clean Up强制删除(后缀带有 VC++2005(KB247175)的模 ...

好的。谢谢。晚上回家试试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