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画pcb之前要先确定好板厚吗?

楼主(2015-09-29):
需要先确定板厚,再按照50欧的阻抗布线?还是板子画好后交给板厂处理?谢谢!

网友:
是啊,如要做阻抗不确定板厚,板厂评估叠层及阻抗控制!

网友:
一般你就用常规板厚就可以了

网友:
板厚有结构决定

网友A:
如果你自己有阻抗计算工具的话,可以自己把板厚线宽线路计算好,然后把你的阻抗要求告诉板厂就行,如果你自己没有阻抗计算软件的话,你就先按常规板厚来做,然后把你的阻抗要求告诉板厂,他们会对各板层和铜厚进行调整,以达到你的阻抗要求,当无要求的阻抗在调整层厚,铜厚阻焊等还是无法达到的时候,板厂会给你进行线宽和线距的修改建议,然后你再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板厚需要提前确定。
你将板厚,表面工艺,铜厚,叠层,期望线宽,阻抗值给到板厂
板厂会帮你算出相应的线宽线距及叠层详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厚需要提前确定。
你将板厚,表面工艺,铜厚,叠层,期望线宽,阻抗值给到板厂
板厂会帮你算出相应的线 ...

如果这样,那在画PCB之前就跟板厂沟通好。但是,有时候并不知道要找哪家板厂制板,没法沟通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自己有阻抗计算工具的话,可以自己把板厚线宽线路计算好,然后把你的阻抗要求告诉板厂就行,如果你自 ...

网友:
是啊,如要做阻抗要先確定板厚,請板厂算叠层及阻抗控制!

网友:
    最好先沟通好 省的后续改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你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可以对着百度上搜索到的板厂挨个打电话去问一下制程以及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