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ler drivering 問題

楼主(2015-09-29):
請問各位先進在一般controller 所標示的

Integrated 0.5A ~ 1A Peak Gate Driver
在上面的條件下通SMPS架構大概可以推到多少瓦特呢?

有什麼公式可以去證明呢???還是經驗判斷??

网友A:
个人觉得,功率越大的MOSFET,GATE的输入电容越大。限制在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功率越大的MOSFET,GATE的输入电容越大。限制在输入电容。

謝前輩提供寶貴經驗, 這也是考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