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恒流源芯片或厂商

楼主(2015-09-30):
      最近小弟有一项目,需要设计一恒流源,输入30-80V,输出30V2A的BUCK芯片,各位有好的芯片或厂商推荐吗?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
你娘太苛LinearTechLT3956

貴啊!

楼主:
版主 洪福齐天 英明神武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 洪福齐天 英明神武

你的輸入電壓要高不高、要低不低,在一個很尷尬的範圍,如果是照明設備的應用,若能將 110VAC/220VAC 市電全橋整流後直接拉進來用,是有很多 Constant Current Flyback Controller 芯片可用。

楼主:
输入0-80VDC,输出30VDC2A,呵呵。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用来做什么的,小弟最近也有一个项目,要点亮140左右个LED组成的两个汉字,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

网友:
楼上的,看你输入电压范围以及这2个字对LED的数量是怎样分配的,才好给出合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