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CCM和DCM模式时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30):
电源CCM和DCM模式时什么意思?有没有高手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一下?我不是做电源的。
我的负载时1V@3A,改选择CCM的芯片好还是DCM的芯片好?

网友A:
CCM:电流连续模式,特指电感中的纹波电流是连续。
DCM:电流断续模式,特指电感中的纹波电流是断续。
这是一种工作的状态,不是特指某一类型的IC。

网友B:
切換式電源應器功率因子校正Switching Power Supply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簡單介紹 CCM、BCM 及 DCM,請享用!

Switching Power Supply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Operation Mode.pdf

网友C:
如果你重视你的待机效率的话,你就用DCM,如果不重视待机效率的话,用CCM模式纹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換式電源應器功率因子校正(Switching Power Supply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簡單介紹 CCM、BCM 及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重视你的待机效率的话,你就用DCM,如果不重视待机效率的话,用CCM模式纹波小.

谢谢,决定用CCM的IC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M:电流连续模式,特指电感中的纹波电流是连续。
DCM:电流断续模式,特指电感中的纹波电流是断续。
这 ...

谢谢啦

网友:
至于是CCM还是DCM,这个是芯片自动调节的吧。针对负载有一个临界负载,导致CCM和DCM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