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总结:cam350无法认识PCB EDIT生成的drl文件

楼主(2015-09-30):
问题说明:最近遇到了较奇怪的问题,PCB EDIT生成的光给文件当中的DRL文件,在导入cam350时突然无法识别。经过分析找到原因是生成的DRL文件和先前有区别;
工作环境:

遇到的问题:

           看上图中的2对应的drl文件就是默认打开的,不能正常识别及修改;
            通过下图的方法修改后,就是1的郊果;(将1修改为2的格式)

          或许有其它解决办法,有时间再分析。

网友:
    谢谢分享...把2删掉就可以了吧,或者选下第四个选项...

网友:
    我也遇到了,对比上面的截图我的情况是,.手动更改.drl文件的type为NC Data后,Format自动变更为SM1000-Drill,不知各位有何高见,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