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5-09-30):
左下角有两根飞线,怎么布线也连不上,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是不是格点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线径比较粗,然后孔距又比较小,所以线走不到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
切换走线模式,忽略drc能连上吧

网友:
把间距或者把线粗设置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安全间距太大或线太粗了,不让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