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GND之间没有飞线连接,其他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5-09-30):
所有的GND都是,应该是原理图的问题,但不知道要怎么改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菜单栏logic >> identify DC nets
找到GND,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logic >> identify DC nets
找到GND,删掉。

的确可以解决,但是重新导入网表后,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这是原理图的原因吧?要怎么彻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的确可以解决,但是重新导入网表后,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这是原理图的原因吧?要怎么彻底解决呢 ...

已解决,可以删除电压那一项

网友B:
这个是自己设置的,这样设置可以减少飞线,图看起来清晰。
一般都是先把这个设置,最后在打底孔的时候直接拉出接到主地上。
对于LAYOUT用这个功能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自己设置的,这样设置可以减少飞线,图看起来清晰。
一般都是先把这个设置,最后在打底孔的时候直接 ...

原来是这样子啊,刚开始用,没飞线有点不习惯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属性删除不掉

网友:
一般GND要設置成為其他形式的飛線,這樣顯示的更加可觀

网友:
很实用的功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