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allegro封装焊盘命名比较详细的规范文档?

楼主(2015-09-30):
    有没有关于allegro封装焊盘命名比较详细的规范文档?

特别是大公司的

网友A:
    1、Pad焊盘命名规则  圆形焊盘:c焊盘外径h过孔径m阻焊层圆形外径,  例如:c300h140m310表示 焊盘外径:3.00mm,过孔径:1.40mm,阻焊层外径:3.10mm  注:过孔焊盘 应用零件封装中机械定位孔(不需要电气连接),例如c0h300表示焊盘0mm,过孔3.00mm  正方形焊盘:s焊盘外径h过孔径m阻焊层正方形长度,  例如:s300h140m310表示 正方形焊盘长度:3.00mm,过孔径:1.40mm,阻焊层正方形长度:3.10mm  正方形焊盘:r焊盘长度_宽度m阻焊层长度_宽度  例如:r130_85m140_95表示正方形焊盘长度1.30mm 宽度0.85mm,阻焊层长度1.40mm 宽度0.95mm   2、Flash焊盘命名规则  Flash焊盘:f内径_外径_开口  例如:f185_225_40表示flash焊盘内径1.85mm 外径2.25mm,开口宽度0.4mm    3、VIA过孔命名规则  VIA过孔:v焊盘外径h过孔径  例如:v75h40 表示焊盘外径0.75mm,过孔径0.4mm,阻焊层0mm(即使用阻焊油堵孔)

网友B(2015-11-02):
    我有个,你还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你还需要吗?

可以发到这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发到这块

    行,晚上发出来,文件在家里。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4387-1-1.html
    文件年代久远,不过参考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C(2016-04-18):
引用 网友A:
1、Pad焊盘命名规则  圆形焊盘:c焊盘外径h过孔径m阻焊层圆形外径,  例如:c300h140m310表示 焊盘外径:3.0 ...

    你这个不就是ipc的标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就是ipc的标准嘛

    ipc的标准资料给我看看

网友D:
    昨天刚看到的,不知是否是您要找的!

网友(2016-05-26):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看到的,不知是否是您要找的!

十分感谢!

网友(2016-08-02):
    你要那个大公司的?封装命名自己看得懂就好

网友(2017-04-16):
超级棒,感谢大侠分享

网友:
这个根据定义可以自己公司规范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7-06-08):
学习规范文件